求助美卓-浓度变送器的资料

楼主(2003-08-17):
各位大侠,能否帮小弟查找一些关于美卓公司的浓度变送器的资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2005-02-20):
找不到, 有ND9000智能阀门定位器的资料么?

网友A(2005-04-12):
有中文版说明书: 1.2 操作单元的控制原理 阀门动作机构中的步进电动机为三相四线制,由步进电动机控制器来控制。该控制器的防护等级为IP65(防尘,防喷水溅入),输入信号通过6条数字输入通道传入控制器,可选择脉冲宽度或持续时间模式作为操作界面的运行方式。此外,还由可选的输入通道(Option1和Option2)。当使用选择输入方式时,可以通过远程操作来改变步进宽度和持续时间频率。DCS进程控制器采用脉冲模式来传输信号。只有在DCS通道处于连接状态(“开”或“闭”状态)时,则脉冲模式才能控制步进电动机对阀门进行开或关的动作,当脉冲归零或阀门执行机构接触到限位开关后,步进电动机停止运行。在时间持续模式下,当脉冲信号处于1状态时,步进电动机开始运行;当脉冲信号处于0状态或执行机构接触到限位开关后,步进电动机停止运行。阀门执行机构的开泄度为0o~90o。出厂时对步进设定的默认值如下:根据90o的活动范围对应14100个脉冲可得:平均0.5步进/1脉冲(0.5/1)。阀门调节的精确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此时必须通过编程的方式将步进设置为1/1步(7050个脉冲)。控制部分同样可以识别来自2个限位开关的输入信号和反馈回的电位计信号。 与RS232/485界面兼容的IPCOMM软件用于控制部分的传输。该软件允许对控制器内的参数进行变更。 --------------Fig.1脉宽或时间持续模式------------------------------------ 1.3 各种标记 该阀门控制器上贴有可供识别的标贴,参见Fig.2。该标贴上各项的内容从上到下依次为: △ 执行机构和控制单元的规格编号; △ 额定电压 △ 额定电流 △ 输入电压频率 △ 防护等级 △ 制造编号 △ 出厂编号 △ 传动齿轮识别码 △ 控制部分识别码 △ 步进电动机识别码 △ 步进电动机峰值电流 △ 环境温度范围 -------------Fig.2标识贴-------------------------------- 1.4 技术特点 1.4.1 阀门 请参阅安装,维护与操作说明书3R71处关于阀门安装的说明。 1.4.2 动作执行机构 步进电动机: 电动机规格 ZSH87/3.200.5 步进数 200 步距角 满步距模式下为1.8o 与最小步进模式兼容 防护等级 IP68 绝缘等级 F EMC和CE认证(美国工程人力委员会与欧洲理事会) EN 60034-1 齿轮: 齿轮齿数比 1:141 限位开关: 触头 常闭(NC) ------------------------Fig.3 接线图------------------------------------- 1.4.3 控制部分 步进电动机控制器规格GSP 92-70 额定输入功率 最大200W,电动机电源 额定电压 230V交流(也可使用110V交流) 额定电流 2A,保险丝熔断电流In2.5A (110V交流时,额定电流4.2A,In=5A) 输出功率 最大9A(当输入为70V时,电动机得电为6.3A) 步距 1/1步距时: 7050脉冲---0~90o 1/2步距时: 14100脉冲---0~90o 出厂设定 1/2步距/14100脉冲/0~90o 本地控制模式/200Hz;时间持续模式/150Hz 运行温度 0o~50oC 储存或运输时为-20o~60oC 防护等级 IP65 I/O 报警连接,开放式接触时:24V DC,最大电流50mA 手动操作,封闭式接触时:24V DC,最大电流50mA 控制信号 脉冲,时间持续和选择输入为:24V DC/10mA 光耦合 1.5 再生循环和处理 如果根据不同材料来归类,大部分控制系统部件是可以重复利用的。这里大多数部件的组成材料都有标记注明,阀门上附有材料清单。此外,个别的再生循环处理规程可以从制造商那里获得。控制系统也可以返回给制造商那里免费进行再生循环处理。 1.6 安全防范 警告: 对阀门进行操作时,要遵循安装、维护与操作规程中的要求。 警告: 不要超出允许值的范围。 控制部件上已经标明,当超出允许值范围时将对该控制部件以及与其相联结的设备造成损害,最终导致设备损坏与人员伤亡。 警告: 运行期间,捡拾器滑环必须始终打开。 只有在进行设备维护并且已经关掉电源的情况下才可以把捡拾器滑环从支架中取出。 警告: 动作机构的手动转盘把手在运行状态下必须固定起来。 只有在关掉电源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该把手。 注意: 设备的电气连接工作只有专业人员才有资格进行。 2.各部分的安装 2.1 阀门的安装 关于阀门的安装请参阅安装,维护与操作说明书3R71处的相应说明。 2.2 动作机构的安装 动作机构在出厂时已经与阀门装在一起。 动作装置由2根或4根螺栓固定在阀门上,通过一个柔性装置与阀门轴连接,该柔性装置用于吸收反冲力。 2.3 控制部分的安装 2.3.1 概要 △ 控制部分的尺寸为: 长*宽*高=400mm*355mm*150mm; △ 用于连接控制部分与动作机构之间的电缆最长不得超过120m; △ 该控制部分的安装位置要避免光源/热源的直接照射; △ 控制部分运行时的环境温度应在0o~50o的范围内; △ 散热片应有足够的空间以保证散热正常; △ 控制部分不宜安装在有振动的基座上; △ 使用控制箱上的附着点将控制部分安装在平坦的基座上; 2.3.2 控制部分的接线 控制部分最多可以连接6根电缆----1~3根来自控制系统,2根来自动作执行机构,另外1根用于供给电压。这些电缆都连结在控制器的接线端子板上,如图Fig.3所示。电缆的屏蔽层应连结在导引端子上以避免任何干扰。建议将来自DCS的电缆通过配管(铁质)进行保护。 ---------------Fig.4 接线端子板-------------------- ---------------Fig.5 接线端口与步进电机控制器上的发光二极管------ 控制部分内部步进电机控制器,显示卡与接线端子板之间的电缆连接是通过接线端口来实现的。为了确保控制器的正确运行,所有电缆必须连接正确。位于接线端子板上的X1-X12接线端子(如图Fig.4所示)与位于步进电机控制器上的X1-X6接线端子(如图Fig.5所示),正确的连接方式如下: 接线端子板 步进电机控制器 X7 -------------------X1 X9 -------------------X5 X10 -------------------X2 X11 -------------------X6 X12 -------------------显示卡 2.3.3 故障信号的连接方式 故障信号可以通过X3端口的第3、4号插脚获得,以下故障显示: △ 限位开关未得电; △ 控制器运行温度过高,>85oC; △ 电动机绕组短路; △ 控制器电路保险丝已烧断; ---------------Fig.6 接线端口盖----------------------------- 2.3.4 动作执行器的电缆连接 共有2根电缆连接到动作执行器,1根从限位开关与反馈电位计连接到动作执行器的接线端口盖上,如图Fig.6所示;另一根与步进电动机相连接,如图Fig.7所示。该电缆的具体连接方式请参考图Fig.3。 ---------------Fig.7 步进电动机的连接方式-------------------- 3.试运行 试运行时应注意检查以下方面: △ 检查电缆连接是否正常; △ 检查接地状况; △ 连接电源; △ 检查第11号LED(发光二极管)是否亮; △ 在手动模式下将阀门分别打到开通和关闭的极限位置,以确定限位开关和位置显示功能是否正常; △ 将控制部分连接至自动模式,并检查阀门在来自控制系统的信号控制下能否正常运行。 4.参数的修改 IPCOMM程序是用于控制器的启动程序,用户可以使用该程序对任意参数进行修改。交付用户前,每一个控制器在工厂里都已安装好相应的程序。用户可以根据各自的生产需要来调整设置。使用“在线帮助”(F1按键)可获得更多信息。 4.1 使用IPCOMM所需的硬件配置 需要满足如下要求才能在您的电脑上使用IPCOMM软件: △ 计算机CPU的性能至少不能低于386的水平,并且操作系统软件的版本至少不能低于Windows 3.1; △ 内存不得少于4Mb; △ 硬盘的剩余空间不得少于5Mb; △ 使用鼠标和控制器,需要2个串行接口;如果使用总线鼠标,那么1个串行接口也行。 注意: IPCOMM的大部分功能也可以由键盘输入的方式来启动,但也有一些功能必须依赖鼠标点击来完成,所以安装1个鼠标还是很必要的。 注意: 当控制器与用户电脑处于连接状态时,只能使用IPCOMM软件来进行操作。 4.2 启动 当用户需要对参数进行修改时,需要使用计算机和RS232串行连接线(推荐使用笔记本电脑)。 △ 在您的计算机上安装IPCOMM程序; △ 将RS232串行连接线连接到控制器的X4端口上; △ 控制器的供电开关必须打开; △ 启动IPCOMM程序; △ 在登陆窗口中(如图Fig.8所示)设置界面和信号传输速度(COM1,28800bit/s) △ 中心线的位置选择为0; △ 按下工具栏中的Φ键; △ 现在,计算机与控制器之间的连接已被激活 ----------------Fig.8 登陆界面-------------------------- 4.3 基本功能 当计算机与控制器处于连接状态时,用户就可以进行结构排列。基本窗口(如图Fig.9所示)包含有若干功能与信息。 用户在任何进行修改之前还应检查几个以下几点: △ 检查原始参数,此时的操作模式必须为PLC-Mode(可编程逻辑控制模式); △ 中心线的特性必须为线性 ----------------Fig.9 基本窗口------------------------------- ----------------Fig.10 状态窗口------------------------------ △ 来自限位开关的偏移量必须置零; △ 在修改PLC命令之前先检查可能存在的误差; △ 在图Fig.10状态窗口中给出了关于误差、程序版本与其它一些信息的说明。 △ 如果存在一定的误差,则应在变更PLC参数之前先将上述目标在复位窗口中进行复位

网友A:
唉,可惜没图 我画不出来

网友B(2005-05-25):
各位,我公司是美卓阀门的代理商,同时也是StoneL产品在中国的总代理,StoneL是专业生产阀位指示器的,在业内较有影响力,StoneL的系列产品支持AS-i,DeviceNet,Modbus,FF,Profibus总线,有直行程和角行程之分,有隔爆与本安可选,在NORTH AMERICAN的占有率超过40%,以其优越的质量被美卓公司收购。如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联系电话:021-681603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