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过热

楼主(2003-08-17):
请问个位: 我使用富士变频器FRN5000G11型75KW来控制某电站的两台22KW的电动机,此电动机用来提升或降落电站尾水闸门,闸门重量为34吨,变频器配了制动单元和外部制动电阻,制动电阻的阻值为33欧,共5只并联,每只电阻功率为2000W。电机在提门的过程中制动单元不参与工作,但电机在落门的过程中制动单元投入,制动电阻也投入,落门的时间需要30分钟。

网友A:
制动电阻功率太小了. 再仔细算一下,想一想?

楼主:
请教一下:我选用配套的制动单元,其功率为4.15KW,该电阻功率应该是够了,如果小了请问应该用多大的电阻功率。

网友B:
制动量可调大小,你现在的制动单元功率这么小能刹住电机吗??请你测一下制动电流最大是多少??

网友A:
你怎么算出来这个制动单元的功率是够了? 按照你吊机的配置,落门过程中,变频器频繁报过压故障.

楼主:
请教antisway: 能否将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用电话与你联系。

网友A:
我的联系方法: 只有QQ 118088922 欢迎技术上讨论

网友C:
制动电阻阻值偏大,建议再并联两个。制动单元功率为4.15KW,而你的电机功率为22KW,变频器为75KW,不合事吧! EMAIL:dianfu2000@21cn.com

网友D:
制动单元功率由闸门重量34吨,下落的最大速度,变速比,算出制动力矩,算出制动单元功率的最大功率选型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