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AB 1784-PKTX的如何通讯

楼主(2003-08-17):
WINCC和AB 1784-PKTX的通讯? 我现在有windows2000+wincc 5.0+AB 1784-PKTX的DH+通讯卡,怎样配置才能在WINCC中和DH+卡通讯? 虽然在WINCC中加了AB DH+通讯驱动,下面列出四个Adapter 1--4,都显示 Adapter not defined? 请教各位,怎样才能通讯联通?十分感谢各位能给点回复!

网友A(2002-12-24):
你可用RSView软件就ok了,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Email:gooddj123@yahoo.com.cn

网友B:
有没有装1784PKTX本身的驱动程序?

网友C(2003-08-17):
有装1784PKTX本身的驱动程序(98,2000),可以提供。 有没有人做过不用组态软件、自己编程实现和ABPLC通讯,可否不通过RsLINx,直接按给定的协议与DH+或RS232通讯? 急需这样的详细协议。zypweb@163.com

网友D(2006-06-29):
单单按照WINCC帮助,配置下去不行。西门子人说不行。说WINCC很少与第三方通讯的。不过WINCC那么多驱动,不知道怎么回事。有谁用WINCC他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