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能否用数字量输入卡进行光电脉冲计数

楼主(2003-08-17):
我要做一个小型数据采集系统,8路模拟量,2路光电脉冲信号,我想选用泓格pci-1002 AD卡,性能参数如下:32个单端或16个差分输入;16 路数字输入/ 16路数字输出 。 我想用数字输入来对光电脉冲信号进行计数(而不是单独加一块计数器卡),可行吗?这样可以省掉一块计数卡!多谢指点!!

网友A:
可以用软件加 DI or Interrupt 的方式来计数, 但效果会比 8254/Counter 差. 因为用软件计数, 当 OS busy 时, 有可能会来不及处理, 而造成信号的 lost. 也就是说, 计数的精确度会因 CPU 忙录的状况而定. CPU 愈忙, 精确度就愈低. 除非你要计数的信号频率本身就很低(高低电平的变化很慢), 那就无所谓罗!

网友B:
是否还应注意采集卡的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