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是否可以同时带动两台一样的电机?

楼主(2003-08-17):
有两台45kw的水泵,在同一管道上并联运行,是否可以用一台90kw变频器带动两台同时运行?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一拖2的方式呢?况且变频器的并联运行是要计算电流,而不是简单的功率相加的.

网友B:
请问你使用变频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网友C:
前一段时间,西门子给我报的方案中,使用一台变频器带动至少8台参数相同的电机,请问这样有无危险。

网友D:
电流总和不超过变频器电流!!每个电机要有独立过载继电器!!而且都要给变频器过载信号!!

网友E:
一拖2或一拖多都可以。但并不能把功率直接加起来,来选择变频,最好要有一定的余量。 许多品牌的使用说明上,都有详细的介绍,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网友A:
auam: 你好!我用日立SJ300系列做过一台变频器带15台电机运行,主要是选型要恰当。不过,你这种场合,我建议你改成变频一拖二,用一台45KW变频器就够了。 工作原理:先用变频启动水泵1,当变频达到50HZ时将水泵1自动切换到工频,将泵2切换到变频。如此循环,这样既可靠,又节能。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请联系: 南京日立产机有限公司 吴明 025-8711931-8212 013951896936

网友F:
请问楼上,工频切换不需要其他辅助设备么?相位角不考虑吗?

网友A:
TO:魅力海岸 看情况老兄根本就没做过恒压供水。有问题找我,李惠锋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021-54902218

网友G:
只要电机参数相同,变频器功率达到,就行。

网友H:
魅力海岸: 45KW不会的。我用过。

网友A:
一台90kw变频器带两台45KW可能变频器功率会小了,因为两台电机同一时刻的电流都不等,最好变频器功率选的比两台电机功率之和大一点!

网友I(2005-06-06):
一拖二不就是变频与工频之间的相互切换吗?切换为变频时不就是带动一台电机吗,而另一台电机切换为工频。为什么变频器功率要选择两者之和呢?

网友J:
"一台90kw变频器带两台45KW可能变频器功率会小了,因为两台电机同一时刻的电流都不等" 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你不可能达到两电机的运行参数一直一样,用一拖一的控制不是更简单?如果考虑费用的问题的话,用国产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