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功率电机加负载对发电机的冲直击

楼主(2003-08-17):
公司用一老式发电机供电,反映较慢,当一台300马力的电机起时,发电机的电压会下降和频率也会变化。有什么办法可解决这个问题,请指教!

网友A(2008-01-14):
这个问题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法,最好更换新设备为佳!

网友B:
改进方法:
 1)300HP负载电机采用变频软启动..
 2)改造发电机励磁系统,增加强励环节..

网友C:
电压下降与励磁有关,频率下降与调速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