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内关于对Delta V的看法和意见

楼主(2003-08-17):
欲在新建的工厂使用Delta V,广泛征求国内对Delta V的看法和意见

网友A:
DELTAV还算可以。但系统要贵一点儿。 控制算法相当丰富。我感觉是我看到的控制功能最丰富的一个。 我也用过西门子和霍尼韦儿的产品。但对DELTAV总体印象最好。 当然,也有不足,我感觉它的报表系统不太好。

网友B:
报表的处理是相当的不完善.但实现控制意图是非常方便的. 灵活也是它很大的一个优点; 但它的WEB发布存在很大的缺点.

网友C:
DELTAV的概念是好的,但爱默生公司过于夸耀了,有点言过其实,从界面来说,我觉得不如PLANTSCAP。

网友D(2005-08-19):
为何一定要用V型机呢?

网友E(2005-09-20):
wangxiaojun: DeltaV的报表怎么不完善?可否详细指明?

网友F(2008-04-28):
我在炼油厂看见EMERSON的DELTA V的机柜内的导线布置的比较整齐,没有超过技术协议规定的线槽容量的2/3。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报表的处理是相当的不完善.但实现控制意图是非常方便的. 灵活也是它很大的一个优点; 但它的WEB发布存在很大的缺点.

我也记得差不多

网友G:
为什么看不见发贴的人的 名字啊

网友H:
你这是什么项目,EMERSON的Delta V主要用于石化行业.

网友I:
刚看到一家 硅晶体厂用的就是DELTV

网友J:
只要你掌握了它,所谓的报表功能是可以解决的,7.4以后有reporter的功能做报表非常简单。至于WEB功能其实是DELTAV系统的鸡肋,可以通过串口+PLC实现数据安全发布。价钱贵是事实,特别是可恶的LICENSE,如果你是一个二进制高手这个也可以破解,说不定你还可以发一笔财呢。最重要的问题是其数据总线不冗余,如果底板故障或失电,所谓的卡件冗余只是摆设而已!!!!!!!!!

网友K:
DELTAV还算可以。可惜系统要贵一点儿。我们这次的招标他没有中标,好可惜啊!!!!控制算法相当丰富。我感觉是我看到的控制功能最丰富的一个。我也用过西门子和霍尼韦儿的产品。DELTAV总体印象最好。

网友L:
我用DeltaV系统,觉得非常上手。控制很丰富,流程很清楚特别是Batch非常好用。

网友M:
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但就是贵了些,还有就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出过汉化版的,据说当时在8.0版时一大批精英在汉化,但还未完成,现在已到9.3版本了,不过此系统对作自控专业的人员来说英文的水平要求不是太高.我用过HONEYWELL的EPKS,ABB的FREELANCE2000,SIEMENS的S7-400觉得还是DELTAV的功能要强大些而且好用

网友N:
很好,很强大,特别是现场总线兼容性非常好。

网友O:
关于DeltaV的报表,我觉得其功能已经足够了,且简单好用。

网友P:
支持国产,用新华的TisNet-XDC800也不错,算法相当丰富,全中文界面,操作灵活,简单,系统稳定。

MSN:henry_851009@hotmail.com,E-mail:yangwei@xinhuagroup.com

网友Q(2008-07-03):
V8.4汉化的就不错,所谓汉化主要是对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的界面,这些DeltaV已经做到了。我们在几个项目中都是用这个版本,相当稳定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关于DELTAV还算可以。但系统要贵一点儿。控制算法相当丰富。我感觉是我看到的控制功能最丰富的一个。我也用过西门子和霍尼韦儿的产品。但对DELTAV总体印象最好。当然,也有不足,我感觉它的报表系统不太好。

价格太离谱,不可理予,好在现在选择的厂家很多,爱默生在也不能漫天要价了,向西门子那样价格公开,销量会上去的。

网友S:
楼上的,你要是拿DeltaV来和西门子的系统作比较,那看来您对DCS市场不是很了解了,您的比较对象至少也应该是霍尼这样的同一档次的吧

网友T(2008-08-20):
对:Mack Hu 关于

V8.4汉化的就不错,所谓汉化主要是对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的界面,这些DeltaV已经做到了。我们在几个项目中都是用这个版本,相当稳定

请问你们是国内的工厂吗?能否告诉你们是哪家单位?我用的都是英文版的DELTAV

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关于楼上的,你要是拿DeltaV来和西门子的系统作比较,那看来您对DCS市场不是很了解了,您的比较对象至少也应该是霍尼这样的同一档次的吧

同意田毅

网友U(2008-10-24):
DeltaV系统汉化很简单,可以轻松实现模块中文描述及流程图中文文本显示

网友V:
在化工厂看到过DELTAV,感觉不如霍尼维尔的,到爱默生去学习时同时看到DELTAV和OVATION,操作组态不如OVATION方便,但感觉爱默生似乎有意要淘汰OVATION,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已经相当熟悉甚至掌握了OVATION的技术呢?

网友W(2009-01-10):
DeltaV系统只在v4和v8中出现过汉化版,但汉化的内容也只限于帮助手册Books Online和操作界面Operator Interface,其它的应用程序以及产品手册(Product Data Sheet)和帮助说明,白皮书等都是英文的。有些用语也非常难以翻译,找不到中文恰当的说法,例如Decommission a controller,各位如有读过DeltaV的中文手册,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不在少数。在此建议各位最好还是使用英文版,好在自控专业文章对英文的要求并不高,这样也可以提高各位的英文阅读水平。如果有机会合Emerson的工程师交流,使用英文(至少使用英文术语)也可以减少对DeltaV系统理解的歧义。

至于DeltaV系统的功能,Web发布确实很差,这是因为该功能的用户较少,所以功能上几乎没有改进。不过自2002年DeltaV v7.2后DeltaV迁移到了WinXP和Win Server 2003平台上,利用Windows的Terminal Serveice所形成的DeltaV Remote Client功能更为强大且使用方便,Web发布已没有太多的意义。其它的无论是控制策略的组态、操作界面的绘制、历史数据的存储、事件的管理、报表的生成还是对各种总线的支持,OPC DA及AE的应用和其它第三方软件如PI,Aspen,Report Manager等的集成都是非常强大的。6楼所述的事实亦说明Emerson的工程规范也是可以的,当然这还取决于项目工程师的能力和对工程规范的理解和执行力以及对客户的责任心,但在其它公司中鲜有在软硬件方面和执行力都很过硬的DCS工程师。这也是因为DeltaV一直非常强调系统的规范要求,以致培养了DeltaV工程师的严谨的工程作风。试举一例,DeltaV的各个版本所要求的操作系统是不同的,这在DeltaV的随机说明中有详尽的规定。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系统不够弹性,但实际上这种规定是DeltaV在各个操作系统以及安全补丁中经过严格的测试而来的,这种规定有效地保障了DeltaV系统的稳定性。所以DeltaV工程师一般都会对各种实际需求进行较为规范的操作,并告知不可行的方面(如果你有幸遇到了格外优秀的DeltaV工程师,他会告诉你另外可行的方案,包括技术上的和经济上的),这也是有些时候客户觉得DeltaV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对于一套工业系统来说,安全可靠性与严格遵循规范所带来的不方便,孰轻孰重各位可以自己衡量。

至于价格,应当将DeltaV系统与Honeywell、ABB、Invensys以及Yokogawa这些一线DCS厂商的系统相比较(PCS7例外,不能称之为DCS),与Siemens等PLC厂家的PLC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另外国内的浙江中控、研华、和利时等也不是与前述的一线DCS系统可以同日而语的。至于Ovation,那是Emerson旗下Westinghouse(西屋)的系统,基本上二者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各有强弱,互不冲突,目前还不存在Emerson淘汰Ovation的可能。

总之,如果要选择一线DCS系统,我是推荐DeltaV的。我今天是路过此地,日后会常来看看,如果有任何DeltaV的应用问题,我非常愿意提供帮助。

网友X(2010-08-04):
有和ABB一样的演示版软件,帮助用户实习、理解系统吗?

网友Y:
DeltaV  已经发布了 中文版本的 Book  on  Line , 客观的说,这次翻译的质量相当的高。

同时 V10.3的软件也有中文版本的软件了,最新的V11 的软件 也有中文版本的了。

最新的硬件平台也发布了。

DeltaV 这两年 貌似动作很大。

网友Z:
卢工:DeltaV的中文版Book on line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邮箱:lixiaohua2292@163.com

网友AA:
对:DeltaVEngineer 关于

DeltaV系统只在v4和v8中出现过汉化版,但汉化的内容也只限于帮助手册Books Online和操作界面Operator Interface,其它的应用程序以及产品手册(Product Data Sheet)和帮助说明,白皮书等都是英文的。有些用语也非常难以翻译,找不到中文恰当的说法,例如Decommission a controller,各位如有读过DeltaV的中文手册,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不在少数。在此建议各位最好还是使用英文版,好在自控专业文章对英文的要求并不高,这样也可以提高各位的英文阅读水平。如果有机会合Emerson的工程师交流,使用英文(至少使用英文术语)也可以减少对DeltaV系统理解的歧义。

至于DeltaV系统的功能,Web发布确实很差,这是因为该功能的用户较少,所以功能上几乎没有改进。不过自2002年DeltaV v7.2后DeltaV迁移到了WinXP和Win Server 2003平台上,利用Windows的Terminal Serveice所形成的DeltaV Remote Client功能更为强大且使用方便,Web发布已没有太多的意义。其它的无论是控制策略的组态、操作界面的绘制、历史数据的存储、事件的管理、报表的生成还是对各种总线的支持,OPC DA及AE的应用和其它第三方软件如PI,Aspen,Report Manager等的集成都是非常强大的。6楼所述的事实亦说明Emerson的工程规范也是可以的,当然这还取决于项目工程师的能力和对工程规范的理解和执行力以及对客户的责任心,但在其它公司中鲜有在软硬件方面和执行力都很过硬的DCS工程师。这也是因为DeltaV一直非常强调系统的规范要求,以致培养了DeltaV工程师的严谨的工程作风。试举一例,DeltaV的各个版本所要求的操作系统是不同的,这在DeltaV的随机说明中有详尽的规定。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系统不够弹性,但实际上这种规定是DeltaV在各个操作系统以及安全补丁中经过严格的测试而来的,这种规定有效地保障了DeltaV系统的稳定性。所以DeltaV工程师一般都会对各种实际需求进行较为规范的操作,并告知不可行的方面(如果你有幸遇到了格外优秀的DeltaV工程师,他会告诉你另外可行的方案,包括技术上的和经济上的),这也是有些时候客户觉得DeltaV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对于一套工业系统来说,安全可靠性与严格遵循规范所带来的不方便,孰轻孰重各位可以自己衡量。

至于价格,应当将DeltaV系统与Honeywell、ABB、Invensys以及Yokogawa这些一线DCS厂商的系统相比较(PCS7例外,不能称之为DCS),与Siemens等PLC厂家的PLC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另外国内的浙江中控、研华、和利时等也不是与前述的一线DCS系统可以同日而语的。至于Ovation,那是Emerson旗下Westinghouse(西屋)的系统,基本上二者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各有强弱,互不冲突,目前还不存在Emerson淘汰Ovation的可能。

总之,如果要选择一线DCS系统,我是推荐DeltaV的。我今天是路过此地,日后会常来看看,如果有任何DeltaV的应用问题,我非常愿意提供帮助。

内容的回复:您好,我们系统用的是DELTAV6.3版本的,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台操作员站有问题,我想换掉这台机子,是不是我就要把软件版本升到10.3才能换,如果不升级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AB:
看了上面的发言收益很多。特此回复。希望能了解更多的关于DELTA V的信息。

网友AC:
DeltaV系统是美国的产品,要想了解和使用它一定要过语言这关,用久了就习惯了。

DCS的厂商很多,虽然我也在用DeltaV和它的BATCH,但没有太多比较。根据公司能力的大小来选择,不过国产的工业电子产品与欧美日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还需努力。

楼上的说操作站坏了,只要换掉硬件重装一下操作站就行了。在安装盘里有安装的步骤,不需要升级。

网友AD:
Book on Line , 有几十兆呢,真行啊,我单位操作站10台,工程师站两台,主站一台,升级后效果很好。哈哈

网友AC(2010-09-03):
BOL是DELTAV很好的说明书,包括EMERSON的工程师碰到问题也要从这里找答案。作为DCS工程师要经常看看,会有好多收获,尤其是遇到问题时,先去看BOL再请教高手。

我经常这样做的,一般做一个RECIPE程序都已没有问题,只要工艺提出要求,我就给他们实现。还有What's this?也很好,及时了解一些当前的参数意义。

网友AE:
近期单位用的DETLAV出现了I/O卡件瞬间通讯中断和恢复的问题,请EMERSON的人看了,也不甚了了,说不清原因和解决方案。请问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吗?大量信号出现瞬间PVBAD报警,又马上恢复,目前还没有影响的装置的运行。

网友AF(2013-02-28):
我不明白的是在deltav control studio组态中经常见到有的模块支持模式控制,在被控制的模式中,有手动初始化IMAN,本地超驰LO,请问这两个模式怎么理解?还有远程串级RCAS等,谢谢了!请高手帮与解答。。

网友AG(2013-06-11):
我接触过的进口DCS,包括所谓的DCS,艾默生RS3,DeltaV,横河C3000,霍尼韦尔TPS,西门子的PCS,艾默生DELTAV是印象最好的,清晰的系统结构和软件结构,尤其是BATCH功能,高度集成的控制器和IO卡件,完善的系统诊断,软件功能非常强大,功能块考虑也很齐全,DC块,PID,VALVE甚至基本的AI,DI设计非常完善,贴合工业现场,用过DELTAV,再了解其它DCS,就知道差距了,其他品牌的没有可比性,西门子更是垃圾,根本没法维护,补丁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