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丹佛斯28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08-17):
请问各位高手:丹佛斯2800系列变频器出现死机,键盘按键均失效是何原因?

网友A:
估计CPU板已坏,可能是固化的程序丢了

网友B:
更换CPU板吧 多大的

网友C:
复位啊,强制恢复出厂值看看。

网友D:
将软件刷新

楼主:
会不会48兆晶振有问题?该晶振为4脚封装,不知那里有卖?

网友D:
发至厂家维修!

网友D:
软件问题需升级,最好升为2。3版本。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李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