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传动,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3-08-17):
普通4米,6米行车驱动可采用单电机联轴传动,但10米的行车因跨度大,如使用联轴驱动肯定不合适.因此想用两台电机(5.5Kw+5.5Kw)分别驱动,轨道是有齿轨道,需要同步.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2001-05-23):
可使用变频器的矢量控制,能直接自动测量电机参数,误差很小,如加码盘反馈,更是万无一失。

楼主:
你好! 我是孙波(BOSUNNY)。 谢谢你的帮助!我想和你对此事(同步传动)进一步磋商! 请提供联系方式! e-mail:bosunny@wocall.com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
可以使用一台功率大于11KW的变频器同时拖动两台电机,由于输出的电压、频率完全相同,作为行车的同步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我们已有成功的类似例子。

楼主:
你好!BYWANGZHEN,谢谢你的答复。 但是左边的电机因机械阻力导致滞后有右边的电机,那又如何控制呢?!如果用你的方法,那左电机会一直滞后于右电机的....

楼主:
同意BYWANGZHEN,一拖二。我们做过龙门焊机的传动控制,相类似。行车是一刚性整体,两侧分别驱动在轨道上运动,两侧驱动力是一个合力。不会发生左右不同步。

网友C(2001-06-25):
建议使用数控机床上用的主轴驱动器和主轴电机.

网友D:
采用LENZE9300变频器,两台变频器之间采用极联方式,编码器做反馈的同步方式,效果很好。并有实例。

网友E:
可以采用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两台,每台采用SIMOLINK光纤通讯来完成两台同步,万无一失,我有过成功经验。 e-mail gaohuigang1214@163.com

楼主:
我公司分别做过跨度为18米和21米的双梁桥式起重机的控制系统,大小车以及卷扬均采用变频调速方式,其中大车就是两端分别驱动的,两台大车电机分别采用两台变频器控制,效果很好。详情可进一步联系。 电话:010-64362179 传真:010-64368019 联系人:高鹏 电子邮件:diode@8848.net

网友F:
用丹佛斯变频器,通过数频给定

网友G:
采用西门子6SE7021-8EB61两台,使用同步工艺板,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西门子电气传动天津有限公司展厅有实际应用。 liping@tianjin.cngb.com

网友H:
请教请教!!!! 码盘的资料有哪些,反馈方式是怎样的,哪些厂家提供??? 菜鸟刚学,多多 指教!!!!!

网友I:
所谓的码盘指编码器,一般编码器用于反馈电机轴的位置,最主要的技术参数是线数(例如100线的编码器,指将一个圆周平均等分为100份,则每份为3.6度,它可以反映轴向转角是3.6度),它交给控制器的信号是脉冲。

楼主:
同意BYWANGZHEN,一拖二.我已经实验过。但变频器选型 要增加一档,不然会经常过流。请联系0731--8888133 桂强

楼主:
解决你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两个轨道上分设位移传感器进行同步闭环控制?欢迎讨论。电话:010-62337210

网友J(2001-11-05):
该项目可以采用两台CT变频器,加编码器反馈但价格较贵,可以采用一台变频器比如CT的GPD系列(有矢量控制),没问题的因为行车是一个整体.

楼主:
各位好; 我在台灣,是變頻器廠設計工程師,關於同步的問題,依我的經驗應該是很容易達到的.唯一必須考慮的是對於電機實際同步的精度要求是多高.若車台剛性夠,跨距不大,那麼大概所有品牌變頻器都能做到,只是方式或許不同罷了.若車台跨距很大容易因電機實際速度的差異造成扭曲變形,那就得慎選同步控制的方式了. 由於一般泛用型變頻器是採用滑差控制(SLIP CONTROL)的方式驅動感應電機.電機實際的轉速與變頻器送出的頻率有相當的差距,並且這個差距會隨著電機的負載而變.因此要達到同步,必須考慮這種變化造成的變異. 建議同步控制要能夠隨時因負載條件變動而給予速度上有相當的補償控制.一般要達此程度,許多變頻器要外加同步控制板才能達此功能. 若要絕對精確,當然是用閉迴路型的矢量(台灣稱向量)控制型變頻器是最好的.當然要採用有加裝編碼器的馬達.如此能達到全程同步的效果. 您可以至我公司的網站參觀使用案例,或下載說明書,其中有數種同步控制方式可供參考,或許對您有幫助吧.網址: www.jps.com.tw 上海也有朋友可以幫忙,請電021 64593599 我相信他們會樂意協助的. 我的e-mail是jerry@jps.com.tw

网友K:
一拖二绝对没问题!

网友L:
行车运行要求精度不高,使用一拖二可以.加编码器可使精度提高,使用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同步卡控制精度可达万分之五.

网友M(2001-12-06):
同步问题台湾的先生讲得很好,如在行车用一拖二的话,只要导轨安装符合要求一般没问题。本人长期从事电力拖动应用,欢迎各位同行多多交流。

网友N:
可以采用数字锁控制方式,即主机为普通速度闭环控制(电机带编码器反馈),从机为编码器给定(来自主机),编码器反馈(来自从机)。这种控制,在起重机行业,已有成功应用。 如感兴趣可与我联系!

网友O:
liping的方法最精确,其实6SE70采用主从传动就可以实现此功能,即一个转速环两个电流环,主装置采用的是转速闭环,主装置的转速环输出是从装置的电流环输入。这在双电机串轴或并轴传动上应用很广泛。

网友P:
有关同步传动, 在台湾的例子是一条线接起来就行了 请参考: http://www.jps.com.tw/FAQ/PDS/pds13.htm

网友Q:
同意CTGUOXIN的看法,采用数字锁控的方式(带编码器),一主一从,此种方式可以达到同步要求。我们在纸机的同步控制中采用此方法,效果理想。

网友R(2002-01-17):
关于同步控制,一拖二比较好。 芬兰VACON变频器的“速度控制特性”较好,优于“转差补偿”,

网友S(2002-03-02):
你好,可以用本公司生产的同步控制器结合安圣或丹佛斯变频器来实现。目前已有许多成功的速度(角速度、线速度)、定长度等应用。这类应用在纺织、造纸机械上应用很多。有兴趣我可以给你提供资料。

网友T:
能拜读高手文章是一种享受,搞开发和设计变频器的就是不一样,建议高手们经常发表一些有深度的好文章。

网友U:
可以以其中一台作为主动,另一台作为被动,跟随主动机,很容易实现,用编码器反馈,精度相当高,我们曾经用于纺机控制。

网友V(2003-07-22):
如果您想精密随动,很简单,用伺服电机外加一块PMAC卡,保证您的从动精度在2个脉冲之内!

网友W:
我现在就碰到需要同步的问题,希望高手们能,指点迷津,我有一个工程,有点类似于电梯,就是用两台3.3KW的电机吊一个5米长的载货台的两端,将载货台水平的提起,请问如何配置变频器(用一台还是用两台),我的信号通过滑触线传送,能否作成反馈系统,我的EMAIL:ykjianqing@163.net

网友X:
看行车需要同步精度需要,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实现方法最为简单。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用两台变频器分别拖动两边的电机,一台变频器作为Master,另一台设为Slave.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Y:
用一个同步控制器加双变频控利用角度传感构成闭环糸统可达到高精度要求本人有成功案例!

网友Z:
普通的行车控制需考虑实际的运用成本,可能有些控制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