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获得远程机器上安装的OPC Server列表

楼主(2003-08-18):
怎样获得Remote Machine上安装的OPC Server列表,如果是在本地,我知道可以用IOPCServerList接口,如果是在远程,应该怎么办呢。 另外,关于远程连接OPC Server的速度和响应问题。不知道那位朋友有经验。我只有两台机器,一台Client,一台Server.

网友A(2003-04-28):
响应速度慢!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我看了一下,速度好像还可以呀

网友B:
OPC标准1.0版和2.0版中有关获取remote计算机的OPC server list的方法不一样,1.0版利用的是查询远程计算机上的注册标中的HKEY_CLASSES_ROOT下的OPC列表,而2.0版查询OPC的component categories。 另外,查询速度应该不会慢,影响速度主要原因在于网络访问的延迟。

网友C:
请问: 我现在下了一个OPC Common 1.10 SDK,有两个IDL文件:opccomn.idl和opcenum.idl。 我现在想得到本机上的OPCServer列表,但是opccomn.idl中库定义中没有coclass定义;而opcenum.idl中有ServerList的coclass定义,但没有接口IServerList定义,只是import “opccomn.idl”。 用的时候怎么用呀?要导入两个tlb文件吗?好像不行!知道的高手请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D:
我用VB,我发现列举OPCserver很容易;引用OPC AUTOMATION 2.0 dim serverlist as variant serverlist=anOPCServer.getOPCServer(node) node 是远程机器的节点(IP?) 所有的server名都在serverlist数组中了,在本机上我试过了。

网友E(2003-07-25):
heropyx: 你好! 得知仁兄知道怎么样用IOPCServerList接口来实现对本地机上安装的OPC Server列表,,现在我刚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能否告知该如何实现。谢谢!!! liuweili1978@sohu.com

网友F:
在访问网络节点上的OPC Server时,节点服务器的用户和密码好像要与 客户端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