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16g5 OV 故障

楼主(2003-08-18):
安川616G5变频器轻载时正常,重载出现OV故障,现已知是检测元件故障,不知谁能提供型号为HC-TN065V4B15A的配件?QQ:178342680

网友A:
HC-TN065V4B15A的配件是什么部分!!

楼主:
广州通达的朋友,是在变频器U、V、W三相输出线上各穿一个,我问厂家说是霍尔元件但具体是什么我不知,我是直接抄型号的。另外请问一下,是否有FUJI 2MBI100NC-120 100A 1200V 的IGBT,新的与二手的各多少钱。g427@163.net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是测电流,与过电压没关系!!你是在停机时显示“OV”吗??这模块我只有拆机的,但质量有保障!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是测电流,与过电压没关系!!你是在停机时显示“OV”吗??这模块我只有拆机的,但质量有保障!`020-8156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