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设备管理

楼主(2003-08-18):
我公司丹佛斯5000系列的一台变频器拖五台相同大小的电机,请问在参数输入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如果有一台或多台电机过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网友:
我没用过丹佛斯的,我用过FUJI和三菱的,好象要1太变频器带多个电机要+快扳子,我遇到的是1拖2,如果有1台过载系统不报错,但两台电机不在同步

网友:
在电机端加热继电器,我用过日立SJ300系列做过一台带15台同样的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
你的电机需要单独启停吗?丹佛斯VLT5000系列变频器是可以在输出安装开关的。不过你要的功率选型应该是4台电机的额定电流总额加上另一台电机的额定电流的6倍左右。在每台变频器的前部加装热继电器。同时在变频器的100系列参数中电机保护如122等设无效即可。 有问题找我。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021-54902218-855 13564718284李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