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

楼主(2003-08-18):
三菱指令中用到的knx 、kny、knm、kns代表什么意思? 如mov knx0 kny0

网友A:
字节指令,就是将4×N数量输出点的状态随4×N个输入点的状态变化而变化,mov k2x0 k2 y0 就是从y0到y7的输出值(1或者0)与x0到x7一一对应。

楼主:
我也想请教这个问题,现在有点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B:
我刚学PLC,能不能把三菱A系列的指令说明发给我! 我的EMAIL:sp1019c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