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P7上位机监控软件

楼主(2003-08-18):
请问:哪位大侠能提供施耐德MP7上位机监控软件及Concept2.5编程软件。如果价格合适我愿购买。

网友A(2002-04-13):
试试MCGS如何?

网友B(2003-08-18):
各位高手 MP7(Configuration Explorer)中通过MODBUS方式如何从PLC(984编程方式)读取数据和建立SEVER? 谢谢!

网友C(2005-07-29):
你说的是标准modbus还是modbus tcpip,server端的配置都是类似的,不过协议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