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03-08-18):
在VB中调用Opc接口,单步调试,数据可以正确传输,但运行程序时,数据传不过来。问那位大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指点迷津。jingfengfeng@sina.com.cn kitty.

网友A:
你是用哪种方法写 的,是客户端FOR OPCDAAUTO.dll吧。 网上这种实例比较多。是免费的.

网友B:
可能是OpcDaauto.dll的问题,换另外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