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的调速

楼主(2003-08-18):
请问机床上的直流电机在调慢速度时是将定子的电压调小同时将转子的电压调高,这为什么呢? 是否是为了使输出的总功率不变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呢? 直接用调压器同时将它们定转子的电压调小不是也可以调慢速度的吗?

网友A:
你搞错了吧?调慢速度时应将定子电压调高而转子电压调低。调低转子电压是为了调速,调高定子电压是为了补偿转矩同时调低定转子电压会造成转矩不足而发生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