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发opc server时,如何做,才能使客户端通过项的名字就能读取项的数值?

楼主(2003-08-19):
各位高手,我在用vc6.0开发opc server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该怎么做,才能使客户端通过项的名字就能读取项的数值?需要添加什么样的函数呢? 只要能提供一点线索,万分感谢!

网友A:
将ItemID与tag建立映射,可以这样: class CTag { CString m_szTagName; ...... } class COPCItem { CTag *pTag; }; 当客户端添加Item时,服务器端应能Find its pTag pointer by ItemID(m_szTag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