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

楼主(2003-08-19):
请教如介质较黏稠,流速为0.15l/分,选用什么样的流量开关?

网友A:
没有简单的办法,如用齿轮或刮板腰轮之类造价很高。难啊?!

楼主:
难也得做呀 大哥们 给个详细的方案 谢谢了!

网友A:
可能要做特殊配置。选用小口径齿轮流量计,在检测端增加增速齿轮,增速后用检测转速的办法来检测流量,然后用就可以设定作为流量开关。很麻烦,成本很高。

楼主:
别的大哥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想了N种方法都没折,流速超低又粘稠!! 不要作这种买卖的好,一不小心会砸了招牌 :-)

网友A:
可以试用一下热式流量开关,我在哪个网上见过,就原理上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实际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粘稠 的流体透光可能比较差,可以考虑采用光电方式检测 如需讨论,可电:029-5253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