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我维修的变频器上的飞利浦 PC923光藕代换其他的型号可以吗?有什么型号可以的?

楼主(2003-08-19):
求助!我维修的变频器上的飞利浦 PC923光藕代换其他的型号可以吗?有什么型号可以的?

网友:
什么品牌的?

楼主:
TAIAN CIMR-PCA21P5

网友A:
PC923光藕最常用,到处都有,也可用HP3101代替!!

楼主:
谢谢了!我买到了!修好了,

网友B:
PC922.23.24.是夏普的很常见,最好不要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