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差压液位计

楼主(2003-08-19):
差压液位计测量的输出信号是压力信号还是液位信号?它和差压变送器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都是4-20毫安晒,

楼主:
信号表示的含义是一样的差压信号吗?还是一个是液位,一个是压力?

网友B:
是把差压转化为液位

网友C:
顶一下,同意-------3

楼主:
我想问的是差压液位计的输出信号是压力信号还是液位信号,如果是压力信号,需要在计算机中由用户自己换算。如果是液位信号,需要用户设定液体的密度吗?我是新手,请楼上的高手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D:
输出的信号是对应压力的电流4-20mA信号,需要在计算机上进行换算。可选显示高度(m、cm等)或百分数。差压液位计实际上测量的是由液位产生的势能(P=ρgh)

楼主:
差压液位计和差压变送器应该一样的功能吧 ,都是输出差压信号,那就可以用差压变送器去测量液位,只要在计算机中进行换算处理即可了,是吗?

网友D:
确实如此。在实际应用中,测量罐、高炉等的液位就是用差压变送器。当然,要先按照公式将液位换算成压力单位,在选用差压变送器。

网友E:
只是量程单位不同而已,比如是水,差压量程是毫米水柱对应4-20毫安,液位是毫米对应4-20毫安。

网友F(2004-03-09):
请问开口容器和密封容器差压计取压方法。 开口的容器可以用平衡罐取压吗。 锅炉的除氧器可用平衡罐取压吗。 平衡罐取压的开机步骤。谢谢!

网友G:
用差压变送器

网友H:
差压液位楼上的同仁以说明,但要主义是开口罐还是密闭惯,如果开口的,可用压力变送器即可

网友I:
差压变送器,在密闭容器中对液位的测量,一定要主注意迁移的方式,对于水或其他易凝结的液体,应用负迁移;单对于象甲醇,氨等易挥发物质应用正迁移或不迁移。详情可电话咨询:0373-5592214,仪表毛

网友J(2005-11-22):
一样的东西,只是用途不一样。

网友K(2007-03-15):
请问在我测水的时候,如果我用负迁移是。在液位没有达到我的取压点时那么液位可以正常显示嘛?

网友L:
感觉没有多大差别嘛!

网友M(2008-01-29):
压差跟温度有关系吗?

网友N:
两者都可以用4~20mA输出,看你对它的要求,如果你选择用液位显示,那就用高度和压力的线性关系,将压力换算一下,就ok了!

网友O:
 差压液位计输出信号是4-20ma,对应液位的全量程。在计算机活现场仪表中进行模拟量转化,显示百分数活实际液位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