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变频器工作在50hz时还有节能效果吗?

楼主(2003-08-19):
假如变频器工作在50HZ还有节能效果吗?如何计算?

网友:
据我实测的结果还是有节能的,但如果按理论上说就是不能的,而且会用多的5%电

网友A:
变频在50hz运行时将参数调整节能状态,前端装上计量电表ok,027-85712619周

网友B:
据我实测的结果还是有节能的,但如果按理论上说就是不能的,而且会用多的5%电 错误的测量方法。 必须测量谐波功率

行.!

网友:
我个人认为如果运行在50HZ,如果把输出电压(转矩)调小,那么也能实现节能的

网友C:
变频器为什么在50HZ时可以节能?主要有以下原因: 1,变频器电压传输无法做到100%,所以其输出电压会略低于工频电压。同时变频器能将电机80%左右的功率因素提高到90%以上。 2,大部分的变频器都有自动检测负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功能 3,普通的电表是针对50HZ正玄波设计的。而输入到变频器的工频电含有大量的谐波,在一定呈度上影响了电表的准确性

网友C:
变频器为什么在50HZ时可以节能?主要有以下原因: 1,变频器电压传输无法做到100%,所以其输出电压会略低于工频电压。同时变频器能将电机80%左右的功率因素提高到90%以上。 2,大部分的变频器都有自动检测负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功能 3,普通的电表是针对50HZ正玄波设计的。而输入到变频器的工频电含有大量的谐波,在一定呈度上影响了电表的准确性。

网友D:
根本没有

网友E:
看电机的负载,轻载时有节能,重载时没节能。

网友F:
与工艺要和负载有关,轻载,非持续高频运行会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