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0是否支持win2000?

楼主(2003-08-19):
intouch7.0在win2000下运行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加装补丁,没问题

网友B:
我下载的Intouch7.0补丁不能安装?那位有可以安装的吗?

楼主:
在那里下载补丁? 你有的话,发给我。谢谢。 houge1118@163.net

网友C:
到处都是补丁。

网友D:
补丁是Windows 2000 SP2,到处都有

网友E:
7.0不支持windows2000吧?7.11才行啊!有时可能出现问题,我就在2000下用过,联不上PLC换成NT4.0就好了。

网友A:
intouch 7.0的补丁 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