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delphi写列出已经注册了的OPC服务器???

楼主(2003-08-19):
就是调用OPCServer的GetOPCServers方法 我看VB的源码是在Connect()之前调用的这个方法,但Delphi中用CreateComObject(ClassID)创建OPCServer后好象就已经连接到ClassID所指的那个OPC服务器上了吧,那怎样可以列出目标机器上所有的OPCServer,然后可以选择进入哪个服务器(也就是调用Connect()方法) 给段代码吧,高手们

网友A:
这是我用delphi实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var OpcServerNames: variant; i: integer; FServer: TOPCServer; begin FServer := TOPCServer.Create(nil); try // if (not (csDesigning in FServer.ComponentState)) then begin OpcServerNames := Fserver.GetOPCServers; Flst.Clear; //临时的Tstringlist for i := VarArrayLowBound(OpcServerNames, 1) to VarArrayHighBound(OpcServerNames, 1) do Flst.Add(OpcServerNames[i]); end; result := Flst; finally FServer.Free; end; end;

网友B:
多装几个opc server 用regedit 查找 opc server name, 你会找到你要的reg. 并区分例出.

楼主:
很有帮助,谢谢了

网友C:
有没有在C++ Builder中的代码呢

网友D:
请问有VC实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