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3-08-19):
我是一个变频器的新手,我现在有几个基本概念不懂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把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设为400HZ,基本频率400HZ,运行频率设为100HZ和把最高频率设为250HZ,基本频率250HZ,运行频率100HZ,这两者之间的输出电压和输出转距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网友A:
基本频率就是到达最高电压的频率!!输出频率相同,基本频率为250HZ的输出电压大于基本频率为400HZ。

网友B:
如果你输入的是工频 频率越高 转距越小 因为F/V已经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