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3-08-19):
大家好! 本人正在用HITECH 1711的,触模屏下面连的是S7-200(-CPU226) 下在完界面后,显示error code :0283 请问高手会是什么原因? 注:cpu226,两个口证明都是好的,只是PORT0口出现以上问题,而PORT1口没问题 两次上面的界面等都一样,CPU226两个口的设置也完全一样。 急!!!!谢谢

网友A:
HITECH公司不会不帮你解决问题吧,如果是我们公司我们第一时间给你解释,如需要帮助请到本公司网站:www.finesky.cn

网友B:
看一下通讯速度,两个口通讯速度不一样。 port0 好像是9600,另一个是19200或38400

网友C(2008-08-12):
引用 网友A:
关于HITECH公司不会不帮你解决问题吧,如果是我们公司我们第一时间给你解释,如需要帮助请到本公司网站:www.finesky.cn

不要到处指责别人,这样依然换取不到你所需要的定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