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电源给变频器供电时的 振荡问题求教

楼主(2003-08-19):
可控硅电源规格为额定440V/450A,当输出为60V、后侧接变频器负载的时候,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振荡,振荡幅值可以达到200V,振荡周期特可以持续若干秒。当在变频器两端并联电池组后,则不再振荡。 请问: (1) 发生振荡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变频器输入侧支撑电容的影响,还是α控制回路中PI参数不合适? (2) 加上电池组之后,为什么振荡可以消失? 谢谢指点。

网友A(2010-01-06):
既然加上电池组之后振荡消失,那就说明是电路中滤波有问题,电池组就相当于电路中的储能元件来缓冲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