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3-08-19):
本人有一台国产变频器,55KW/2100V.在42Hz正常运行,当输出频率为47Hz以上时,出现自动复位现象,但是输入输出电流电压均无抖动。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不排除变频器在47HZ时候发生共振。而变频器使用了故障自自动复位 功能,调整变频器参数避开47HZ看看

楼主:
李先生,您所说的“共振”,是否指变频器中的LC共振?还是逆变桥中 的频率共振点? 如果是这样,可否改变他们的参数?

楼主:
变频器共振,是电机再一定频率时产生振动.一般好的变频器都把共振的频率避开了.你只需把47HZ给避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