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与MBE通讯只能是字的通讯吗?

楼主(2003-08-19):
ifix 与MBE通讯只能是字的通讯吗?我发现有的程序在PLC中要与 IFIX通讯的位都在PLC中转换成字以后再传给IFIX,而IFIX的位也同样用的是字的位,比如400001:1

网友A:
那要看你自己在PLC中怎么定义了,你可以定义成字,也可以定义成位。 你定义成位,那么他们就以位来通讯。

网友B:
在IFIX/FIX中TAG的地址可以写成这样:D11:100001或D11: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