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能量回馈问题

楼主(2003-08-20):
变频器回馈能量到电网时要加LCL滤波器, 请教滤波器起什么样的作用?能量回馈时变频器是否检测电源相位? 请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变频器回馈能量到电网时要加LCL滤波器, 1,限制电流di/dt 2,滤波 请教滤波器起什么样的作用? 3,把PWM滤波为正弦 能量回馈时变频器是否检测电源相位? 4,必须检测电源相位

楼主:
dfyuan55: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还请教变频器对电源相位如何检测?我看过VACON的变频器,除了软件改变之外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一样。

网友A:
不错 结构和变频器相同 多加输出滤波器 直流母线充电接触器改位置 软件不同 交流电压实时监测,跟踪

网友B:
不需外置电感,不需检测相位. 010-65922634 中纺机电研究所 闫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