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西门子变频器配件

楼主(2003-08-20):
我在维修西门子 ECO 90KW变频器时,发现驱动板上有贴片元件损坏,标号是Z2、Y4P都是三只脚的,请教高手知道是什么元件,特性参数?模拟上电测试,5HZ时六相输出电压为12.5、3.5、12.5、3.5、12.5、3.5请问是否正常。

楼主:
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

网友A:
都是三极管,是PNP型,50V,0.1A,没有启动时电压是多少对比看看

楼主:
没有启动时电压均是3.5V,谢谢指教

网友A:
应该是对的,最好把频率调高在看看电压变化是不是有规律,另外查查供给触发板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B:
TO LAND3:Z2 Y4P 都是三只脚,不过都是二极管,有一个脚是空脚。有问题可来电0769-2187112 乐生

楼主:
to 变频器精修中心 您说的对,但它门的参数是多少,我认为是稳压管

楼主:
没人知道呀

网友B(2006-05-29):
中国变频器配件网www.cnbpq.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