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du触摸屏

楼主(2003-08-20):
我用FX-PCS-DU编辑的画面写不进FX-50DU,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8-09-23):
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啊,还是跳线没设置

网友B:
呵呵;是对应的软件的问题;

这是老型的;

网友C:
楼上的触摸版都碎啦.

网友B:
呵呵;不错;触摸板碎了,但程序能写进去呀;

网友D:
求助! 谁有FX-50DU-TK的说明书啊,我这也有一个屏有问题,但是找不到说明书了,下载线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B:
呵呵;50DU的说明书都是英文及日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