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屏互联求助

楼主(2003-08-20):
本人两屏能用232联,应为232距离短中间用两台北232/485转接器,结果连不上了,不知为甚么? 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A(2003-06-25):
我只能对你说,你连错了

网友B(2003-08-15):
黄小姐: 与PLC你连过32台吗?怎么连?最远通讯距离多少?通讯干扰如何解决?

网友C:
32没连过,最多连过15台,通过RS485方式 触摸屏和PLC之间最远可以15M 接屏蔽

网友D:
白垩纪你好!本公司做过实验EasyView触摸屏可以通过转接器232/485通讯距离100米两台触摸屏正常通讯!详情请浏览本公司网站www.finesky.cn

网友B:
黄小姐:  第15台与PLC之间有通讯延时吗?我连过21台,但有通讯滞后现象,

网友C:
HMI001:你好 处理的好,232/485转接器用的好就不会有明显的通讯滞后现象,因为RS485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并联通讯,还是有点先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