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C伺服驱动器初次使用时参数设置

楼主(2003-08-20):
请教各位前辈:三菱AC伺服驱动器在初次使用时怎样来设置内部参数,一般只需要设置哪些参数?用什么软件设置?谢谢!如阁下可给资料的话可发往wen_xianjun@sina.com,非常谢谢!

网友A(2008-01-23):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结合您的应用情况,问您的供应商比较好。一般卖日本伺服的,都不主动提供软件。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我有就发给你。

网友B:
上5130.net去看看

网友C:
还是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针对不同的负载和工作方式有不同设置。

网友D:
是什么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