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液位控制

楼主(2003-08-20):
要控制一个罐内的液位保持在一个范围内波动,用PID控制可以吗?PID控制是定值控制,能否让参量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时,控制器无输出,设定值如何确定?谢谢,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要控制液位稳定有点困难,要求不稳定还不简单。第一,如果是PID控制将,积分和微分关死,只留比例起作用,你看液位还有什么办法稳定。第二,改用位式控制,同时把回差调大一点,越大越不稳定。这两招何如?

楼主:
谢谢,这个液位控制主要考虑不要让控制阀频繁动作,影响寿命

网友B:
有的仪表可以设置‘不灵敏区(死区)’,如 AI708 (有自整定功能,可以不考虑算法)。 如果单台控制或者没有批量,请考虑选用现成仪表。

网友C:
我们的仪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请联系,0451-86292321

网友D:
周公讲的有道理。将位式控制器的继电器吸合值和释放值分别设置成您需要的,吸合值和释放值构成继电器不动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