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马路红绿灯的控制??

楼主(2003-08-20):
如何用s7 200 实现马路红绿灯的控制 感觉实现比较容易,但是具体算法我总弄不清楚 中间存在着连锁 且,对于plc的扫描的处理方式,不同与高级语言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A(2003-07-20):
找本PLC的书,一般都有介绍的,因为红绿灯是PLC最典型的应用了。

楼主:
我也感到是很典型的了 高手给稍微点拨一二吗 这边书籍稍缺 谢谢

网友B:
我用step7编了一个,需要的话发给你

网友C:
用s7 200 做红绿灯,太奢侈了吧,5元钱买一个89C2051或89C51短短小程序就搞定了,多经济合算。又简单。需要的话,我帮你搞程序和电路设计。 E-mail:qnmk@ah163.net

网友D:
这个是我大四PLC课程的一个练习,我用了不到三十分种就做出来了,难道现在高校扩招后,学生的素质就到这个地步了吗?!

网友B:
太奢侈了1!

网友E:
这还不简单!到路口摘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F:
你去摘看看,你说话怎么不负责任

网友G:
30秒,太夸张了吧。

网友B:
只要做好几个定时器和计数器,设好各个信号灯的时间、次序和绿灯的闪烁次数就可以了。可以实现循环,很简单的

网友B:
我有用三菱FX2N编的程序!

网友B:
我有用三菱FX2N编的程序!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asdl105@163.com

网友B:
这个都不会啊!你大几了? 很经典的,也是很容易的,老师没上课,我自己看了一下书就搞定了,看来你有必要好好看书!就几个定时器,要是用顺控的话,简直是太容易了!老兄努力啊!

楼主:
其实,这个程序我在提出问题后,大概两天功夫就写出来了 我刚学plc没有一个星期,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写这个程序不过是练练手,熟悉plc的编程 看到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在此表示感谢 但是,当时我用了好几个计数器,感到程序的效率不是很高 现在进行一定的调整,也可以做到交通堵塞时 人为进行红绿的控制 但我仍然觉得不是很完善,在线修改红绿灯的停亮的时间 比方说加数字信号到输入端,可以选择停亮的几种时间间隔 ... 不过,总之,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H:
可以做一个自动的呀 以计算车流量来控制红绿灯的通断。

网友I(2003-08-20):
; 以下是以我們公司產品 PLC 模板寫的, 寫完上傳既可, ; 您可參考下列網站 http://comwap.com.tw/IREX_PLC_1.htm ; 下列程式不是最精簡的, 只適於了解產品. TBASE,#100 ;基本時基 L0 SET_W ; 初使 燈號 OUT_1 CLR_W OUT_2 OUT_3 DEL_SET_1,#30 ; 紅燈 30 秒 DEL_STG_1 L1 DEL_OUT_1 GOTO_W,L1 CLR_W OUT_1 SET_W OUT_2 DEL_SET_1,#10 ; 黃燈10秒每秒閃爍 DEL_STG_1 SET_W POS_SET_1,#1 L2 DEL_OUT_1 AND_POS_1 OUT_2 DEL_OUT_1 GOTO_W,L2 CLR_W OUT_2 SET_W OUT_3 DEL_SET_1,#30 ; 綠燈 30 秒 DEL_STG_1 L3 DEL_OUT_1 GOTO_W,L3 GOTO,L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