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关于LNS Server

楼主(2003-08-20):
我想问一问,LNS Server在LonWorks网络中是否只需要且只能有一个?

网友A:
在LonWorks网络中,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什么LNS。LNS是Echelon公司的产品,是Echelon管理网络的一种限制方法。

楼主:
但是很多大公司的系统都是基于LNS的,不能否认它的先进性阿。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技术问题呢?

网友B:
当基于LNS的网络管理时,需要且只有一个LNS Server运行。 当基于LNS的监控网络时,可以不需要LNS Server运行。

楼主:
好像可以有多个LNS Server,我看了i.lon100的用户手册,配置时可以选择不同的LNS Server1,2,3...

网友B:
当基于LNS的网络管理时,对一台PC而言,需要且只有一个LNS Server运行。 i.LON 100或者i.LON 10作为RNI接口,可指定3个不同的运行LNS Server的PC。但同时只有一个LNS Server运行和管理。

网友C:
有哪位高手,利用网络变量传送数据时,不需要lonmaker配网的?也就是不需要网络变量绑定的?

楼主:
可指定3个不同的运行LNS Server的PC,但同时只有一个LNS Server运行和管理 另外两个是当这个出问题时备用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