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的动态演示c编程

楼主(2003-08-20):
我的毕业设计由于没有PLC,所以wincc不能演示,可是老师要求对pid控制的响应进行演示.可是怎么才能让wincc中的一个变量随着输入而变化,从而在座标图中演示出一条跟踪曲线呢?我想因该可以用c编,但我不会.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2003-05-26):
请你打电话:0731-4896668找陈奇志,很厉害的

网友B:
可以使用WinCC中自带的Simulation工具

网友C:
设置一按钮,编辑c脚本,然后变量归档,使用动态趋势控件

网友D:
C脚本编程不是很难的,关键是我不精通呀!!你可以在一个画面的任意部分,例如某元件的属性--几何--X坐标内定义一C函数,记住最后要返回 return (0),呵呵!

网友E:
你可以用WINCC和S7300联系 S7300用PLCSIM模拟工作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仿真了 搞PLC的 SIEMNES QQ:178763081

网友A:
我是刚入门的小辈,刚接触PLC 和组态软件,有那位大虾指导一下学习方式方法,将不胜感激。另谁 有WINcc详细资料,请发给我 gdz1111@163.com

网友F(2003-07-25):
我想如果你直接配上一个EASY的可编程控制器就可以为你减少很多的麻烦! 有空电话联系:0591-3753574

网友F:
我想如果你直接配上一个EASY的可编程控制器就可以为你减少很多的麻烦! 有空电话联系:0591-3753574 duzhangkongjian2003@yahoo.com

网友G:
我最近在学WINCC,感到归档组态较难,希望能的到各位大侠的指点。我的EMAIL:jia12356@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