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SQL脚本问题

楼主(2003-08-20):
请问intouch脚本中操作数据库的函数sql_update 的WHERE参数里面不能用变量吗? 我在脚本中用常量提交成功,用变量却出错,请指教。

网友A(2009-03-31):
同问、同问,也是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B:
它是表条件的查询,所以只能用常量.

网友C:
可以用变量的方法如下

其中BLNO_P是一个内存消息变量

SQLUpdate( ConnectionId, "bills", "bill_p", "blno=‘"+BLNO_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