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显示触摸屏按键全都偏移,如何校正?急!!!

楼主(2003-08-21):
紧急

网友A:
1)如果项目是用嵌入式AUTOMATION RUNTIME编写的,你必须运行VA_StartTouchCal函数。关于如何触发执行(因为你不是每次都要校正)得做得方便些。 例子: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INT _GLOBAL ready; unsigned long VC_HANDLE; _CYCLIC void Initialization (void) { if (!ready) { VC_HANDLE = VA_Setup(1 , "vga"); if (VC_HANDLE) ready = 1; } if (ready) { if (!VA_Saccess(1,VC_HANDLE)) { VA_StartTouchCal (1,VC_HANDLE); VA_Srelease(1,VC_HANDLE); } } } 2)如果是WINDOWS操作系统下,连接键盘,在控制面板下执行校正程序,或者卸载驱动再重装,重装时会要求你设置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