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铁水流量计量的问题!

楼主(2003-08-21):
在铁水浇注过程当中,要求铁水流速恒定,铁水的流速受铁水包翻包速度的控制,而翻包速度有带比例阀的油缸控制。 我原来设计在铁水包转轴下方加两个重量传感器,来检测铁水的流量,经过PID控制油缸。但是,由于外部环境问题(想油缸的推力不稳等),无法实现。 所以,求助各位高手,对铁水流量计量的高见

网友A:
可以试试用无线数传电子吊称,外面看就象个挂钩,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还有串口,象霉特勒的就不错,不过你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翻包时作用力量不是恒定的,因此在编输入重量信号时应该给出部分补偿,就想热电偶的补偿一样,你觉得呢?我认识个人在钢厂干有需要我帮你问问他。zhangsheng117@sina.com

楼主:
无线数传电子吊称不行,因为钢包在反转过程当中,是靠液压传动控制的,用电子吊称无法稳定。

网友B:
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帮你搞定。我的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13564718284 021-54902218 李惠锋

楼主:
djg_2672@163.com

楼主:
电话:0310-5798816

网友B:
在液压控制系统上作文章,先研究浇钢流量与钢包倾翻角及液压缸运动速度或位移的关系,然后采用相应的闭环控制,即可实现。

楼主:
CXY518: 谢谢你的建议,在液压方面我们已经采用了比例阀,精度还可以,目前我们想利用流量进行进一步的补偿。以便使离心机在浇注管子的规程当中,使管壁更均匀,减少铁水损耗,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产品成本。

网友C:
测量铁水包的倾动位置,折算出内的铁水质量,铁水密度是大致不变的。

网友D:
是否可以同时控制铁水包出水口作微调?

楼主:
谢谢大家: 铁水在开始和最后,流速不同。所以想测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