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打印机使用

楼主(2003-08-21):
想设计一个温、湿度控制系统,温、湿度需通过微型打印机用文字方式打印,格式为:时间 温度 湿度(如13:40 20.0℃ 50RH%),打印间隔10分种。微打拟用北京工业大学微型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的TPmP汉字微型打印机,不知道用什么设备来驱动它?智能仪表、PLC可以吗?考虑到成本,不想用PC机。请高手指点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网友A(2003-05-03):
J02A现场数据记录仪 使 用 说 明 书 J02A现场数据测控记录仪是采用计算机技术设计研制的智能型仪表,它可以根据使用要求对现场温度、压力、转速等数据进行检测、显示、打印记录,同时具备基本的控制(报警)功能,适用于在工业、农业、科学实验等各行业中需要将数据保存备查的场合。 1.技术指标: 1.1.输入通道数:1路或8路(订货时说明); 1.2.输入信号:0~5V,4~20mA(订货时说明); 1.3.分辨率:1/1024,1/4096(订货时说明); 1.4.打印记录速度:次/5秒或设定(5、10、15、20、25、30、60分钟); 1.5.控制输出容量:常开,AC220V,3A; 1.6.供电电源:50Hz,220±1020V,5W; 1.7.面板尺寸:300mm×130mm(宽×高); 1.8.安装开孔尺寸:260mm×120mm(宽×高); 1.9.重量:3.25kg; 1.10.工作环境:干燥清洁,无导电粉尘和易燃、易爆及腐蚀性气氛。 2.使用方法:(略) 3.设定参数:(略) 4.打印功能关闭与开放:(略) 5.接线端子图:(略) 6.说明:(略) 7.保修:(略) 陕西开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网 址:http://www.kaimingkeji.com 信 箱:heyu49@21cn.com jianren@pub.xaonline.com

网友B:
选择带串口的智能仪表

网友C(2003-08-19):
我可以用西门子S 7-200SHI实现。

网友D:
单片机或PLC都可以!cuiyangfan@sina.com

网友E(2009-04-27):
微型打印机专用的蓝牙模块,详细来信:njguochun@gmail.com

或访问:http://www.guochuntech.com/shownews.asp?id=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