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编程中的跳转指令

楼主(2003-08-21):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在三菱PLC编程中,使用的跳转指令后,跳转的子程序标号应该怎么写入程序?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编写在程序步号的前面,一般会出现Px的就对了。

网友B:
你用哪一娄型手编,还是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