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的维修怎么不见啊?

楼主(2003-08-21):
Vacon变频器好不好?怎么没有关于Vacon变频器的维修?是不是Vacon质量好

网友A:
VACON变频器的确不错。维修少,是因为该品牌在国内推广力度不够,销量也较少。不过,就其质量而言,大有可为!

网友B:
没错,VACON质量好但市场没做好

网友C(2004-05-13):
对于vacon变频器,我可以帮助你维修.

网友C:
我曾经维修过vacon品牌的变频器,有一些小经验,如果有变频器需要维修的请第一时间送至vacon中国服务中心,该服务中心已经搬迁到桂林路,服务中心电话86-021-51154083,联系人:朱蕾小姐.如果vacon一时无法处理的情况下,您可以通过E-mail和我联系,我的E-mail:elumatec@163.com,在可能得情况下我想多一条途径能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方法,您说呢?目前我这里只处理90Kw以下的CX\CXS\CXL\CXR\CXI系列变频器,NX系列暂时不做维修.最后希望用户在设备出现故障后第一时间联系VACON售后服务,同时不要去尝试自己维修,因为保持第一故障现象对维修很重要,也是判定保内和保外的依据,如果进行自己维修那么产生的后果很可能不能再做保内业务处理.

网友D:
论质量和功能,vacon变频器绝对是顶级的产品

网友E:
VACON变频器单机是不错的,但做系统的话,毛病很多.

网友D:
to: 比哪怕器:什么系统?你什么毛病?

网友C:
请问你做什么系统? 我们希望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尽可能的解决问题而不是互相误会. 我猜想很有可能是你没有正确使用而出现了问题,Vacon在做系统上很有经验,把你方案的要求说出来,Vacon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相信你用过vacon,也请你相信vacon service centre来帮你解决问题,电话:86-021-51154083联系人:朱蕾小姐.她会帮你安排工程师解决问题. 或者直接致电358-40-8371 150 直接E-mail:vacon@vacon.com

网友F:
一般修变频器的什么牌子都修,不管品牌的,如果哪个维修公司只修某种变频器的话,肯定是实力不强的

网友G(2004-10-27):
VACON的质量还可以,就是售后服务太差,特别是苏州那家

网友H:
各位,说点具体的吧:我这里的Vacon变频器CX系列和NX的都有,NX的还没出过问题,而有几台用于排风机(中央空调用)的7.5CXS4G2I1却连续坏了4台,都是报同一个故障号:F4 Inverter Fault,查手册详细说明是说IGBT桥或门驱动出错。其中有一台的模块炸了,板也烧得一团糟;可后来我查得是其制动电阻的驱动管也烧了(撬开模块看了,是整流和逆变做在一个模块里的),整流桥也烧了;而我所知这几台都没有外接制动电阻的,怀疑是下属值班电工自行查处时造成的故障扩大。 另三台有两台已修复。一台是逆变桥正半桥门驱动电源电路无输出所致:它是用一块NEC555做的约100kHz的振荡器,来驱动一对NPN-PNP三极管对,产生100kHz的局部小开关电源,再用三个隔离开关变压器作隔离供给三个正半桥的门驱动电路用;坏的是接于NEC555第三脚输出的33欧姆贴片电阻开路。另一台则是逆变桥第二相正半桥光耦的输入电阻(390欧姆贴片,从CPU板送过来的最级触发信号)开路。由于时间关系,剩下的一台还未处理。但它们的故障现象都是在启动电机时(不是变频器上电时)报同一个错。分析应该是变频器对同相逆变桥的正、负两个半桥触发的联锁机制起作用了,不过Vacon CXS 的好象将这部分做在CPU板上了(我没再查下去了),不象安川、西门子等牌子的将这部分功能做成由门驱动板上的纯硬件电路上了。不过安川(616G5/G3)和西门子(MasterDriver)又各有千秋。 时间关系,下次再说了。不过我有个建议:由于变频器的维修除非原生产厂家提供,好象一般都很难找到电路图,不知网上有没有;但想来许多同业们都有过画“蜘蛛网”(电路板手工描图)的经历,其苦其累(伤眼伤神啊)也必有体验;描下的图自然是来之不易,但也不一定没有缪误之处,更有甚者有的元件被Remask,只知其形,不知其名其参数,也是留下的遗憾;这样的话,莫如大家把各自的这些宝贝经验和成果也放上来与其他人一起交流交流?或者版主干脆指定一处大家共享这些资料?

网友C:
‘而我所知这几台都没有外接制动电阻的,怀疑是下属值班电工自行查处时造成的故障扩大。’------------------------ 这句话很有道理,我曾经是vacon变频器维修员,我的维修总结是很多时候故障的扩大由于客户属下打开机器进行自行维修处置不当造成的。 F4逆变器故障很好解决,特别是Vacon CXS系列的,因为是压接模块,所以在连续工作1年半以上并且是在震动场合下使用的变频器,请用力矩扳手调节模块压板上紧固螺丝达到2.8N.M,开机就会正常(前提是没有IGBT模块、RECTIFIER模块和POWER BOARD损坏的情况下)。

网友I(2005-06-25):
北京现在也有维修力量了,如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全国24小时服务电话:13601252614林章

网友J(2006-07-22):
有谁能告诉我朱蕾小姐现在的联系方式!     我是万翔

朱蕾小姐,您现在的联系方式有吗?

我在黄石市的一个中央空调变频处理项目上遇到了问题,急需要你的技术支持与帮助。

我现在的联系方式是
手机:(0)13135922233       办公室电话:0714-6516947

住宅电话:0714-6286809       EMINL:WX0866@163.COM

网友K:
z\淄博日泰变频器.软启动器,可编程显示器,可编程控制器,同步控制器,
直流调速器,自动化工控维修中心。

网友K:
\淄博日泰变频器.软启动器,可编程显示器,可编程控制器,同步控制器,
直流调速器,自动化工控维修中心。13355210251,13355288766.

网友L:
欧美先跑一圈,    哇噻喊了一圈,
控制机器募捐。    控制行业靠边。
黑粗工控成员,    正货产在芬兰,
心里又甜又酸。    滥法苏州生产。
不想忙了一年,    不想用了一年,
要拿提成真难。    要它正常真难。
上了他娘贼船,    上了销售贼船,
当心遭人暗算。    当被街头诈骗。
索性跳出三界,    索性扔了不用,
眼空天地更宽。    国货天地更宽。

网友M(2006-11-30):
相信林章同志,vacon的技术精英

网友N:
自己搞的定就搞,搞不定就打电话给Gary,一般他不到现场也会在电话里指导.

网友O:
沈阳修变频器。欢迎交流。024-23921689 WWW.CSHIDA.COM

网友P(2008-09-21):
VACON产品质量好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欧美先跑一圈, 哇噻喊了一圈,
控制机器募捐。 控制行业靠边。
黑粗工控成员, 正货产在芬兰,
心里又甜又酸。 滥法苏州生产。
不想忙了一年, 不想用了一年,
要拿提成真难。 要它正常真难。
上了他娘贼船, 上了销售贼船,
当心遭人暗算。 当被街头诈骗。
索性跳出三界, 索性扔了不用,
眼空天地更宽。 国货天地更宽。

网友R:
需要VACON变频器拆机配件的可以联系我,另有三台大功率VACON变频器出售(分别是132KW,160KW,200KW全要价格42000元)有需要联系www.nbbpqw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