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采集卡PCI-9114,有没有Delphi的接口?

楼主(2003-08-21):
现在我要用PCI-9114采集卡编写采集程序,可是发现只有VB、VC++、C++Builder的接口,我只熟悉Delphi,请问有没有Delphi的接口呢?

网友A(2003-06-24):
ICPDAS PCI-1602F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card/pci-1602.htm Provides VB/VC/Delphi/BCB sample programs.

网友B:
在Delphi中使用PCI-9114有两种途径: A:调用DLL(PCIS-DASDK),把Include文件夹中的*.pas文件加入Dephi中即可。 B:调用ActiveX(PCIS-OCX),比DLL方式简单。

楼主:
多谢指点先,我先试一下,有问题再来请教!

楼主:
李侃兄,看了那个DLL(PCIS-DASK)的Include文件夹中的DASK.pas文件后发现,里面的函数和9114卡说明书中的不一样,这又该怎么办呢?

网友B:
你可以用一般的文本编辑器察看dask.pas中的各种变量申明和函数定义。PCIS-DASK没有提供Delphi的例子,很遗憾。不过Delphi十分类似VB,如果参考VB的例子,应该不难移植到Delphi。

楼主:
不甚感激,改天请你吃顿饭!

楼主:
现在又有问题要问你了,就是我装了9114卡本身的DLL后,发现这里面的Include文件夹里的Acl_pci.pas中,函数又和说明书上的一样,请问:到底是用PCIS-DASK中的Include里的DASK.pas呢,还是用这个Acl_pci.pas呢,好奇怪呀;而且我也试了第二方案,就是用PCIS-OCX里的ActiveX控件,在尝试的时候发现,它的函数也和本卡说明书中的不一样,倒是和DASK.pas里的差不多,那么到底是哪种方案好呢?李侃兄,请再次指教!

网友B:
9114本身带一个win95的DLL,和说明书上的函数说明是一样的。9114的win95的DLL做的比较早,基于VXD技术,只能在Win95/98下使用&使用比较复杂。推荐使用9114的基于WDM的DLL驱动PCIS-DASK。PCIS-DASK是一个跨平台的DLL驱动(Windows,Linux),PCIS-DASK支持多种凌华PCI数据采集卡&使用教简单。遗憾的是PCIS-DASK的函数说明在PCI-9114的说明书中没有,只有在线Help说明,给使用者造成一定不便。

楼主:
现在我参考侃哥您的意见,正在用PCI-OCX编写采集程序(只用Pci-9114这个控件,其他的不用),但是总是弹出错误说与PCI-DASK.dll有关,其实我得机子上早就卸载了这个动态链接库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教请教!

网友B:
PCI-OCX,PCI-LV等等都是基于PCIS-DASK的。PCIS-DASK的版本一直在更新。如果一台机器同时安装PCI-OCX和PCIS-DASK,两者需要同一版本(例如从同一光盘安装or从网上下载)。建议同一台机器只装一个驱动。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可以如下解决: A:完全卸载PCIS-OCX和PCIS-DASK。 B:删除windows目录下/system32/下的PCI-DASK.dll PCI-DASK.lib C:删除windows目录下/system32/drivers/下的PCI9****.sys文件 D:重新安装PCIS-OCX 一般而言,这样能够解决问题。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找个干净的系统重新安装。

楼主:
现在我又改用PCIS-DASK.dll编程序了,函数并不复杂。但是因为我们实验室的工控机本来已经安装了卡自带的9114.dll,现在我再调试我得程序时,就始终出现‘Register card failed’的错误,不知是不是互相有冲突呢?

网友:
出现这个错误一般是由于调用REGISTER_CARD(CARD_TYPE,CARD_NO)不正确。请确定机器中已经插了9114卡,并且函数的参数设置都正确。比如机子里只有一片9114DG卡时,应调用CARD=REGISTER_CARD(PCI_9114DG,0)。你也可以用卡的自带例程测试一下卡,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C:
你安装的是卡自带的9114.dll还是PCIS-DASK,如果你安装的是单个的9114.dll(FOR WIN95),在调用REGISTER_CARD函数时会报‘Register card failed‘的错误。你卸掉现有驱动,安装光盘目录下Software/Pcis-dask,然后再调试一下看看。

楼主:
To freshman:自带的例子测试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我才想到是不是动态连接库是不是相冲突呀。 To yoyo1101:9114.dll(for win95)是卡自带的,而PCIS-DASK.dll是装得for win98/NT的,这是不是有冲突呢?

网友C:
肯定会有冲突,只装PCIS-DASK就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问题解决了,^_^

楼主(2003-08-18):
我现在用PCi-9114卡,双缓冲模式,多通道采集数据,求助版主,能不能发给我这样的代码。因为我编的程序总是有问题,多谢了!

网友C:
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2006-05-17):
李老师:
我用vb 调用AI_VRadChannel函 读5伏电压 buffer为什么为0

网友D(2006-10-31):
我用的是pico2000的采集卡不知道里面有没有DELPHI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