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变频器spf系列

楼主(2003-08-21):
请教各位高手,三肯的spf怎样用一台控制7台泵同时运行。另外循环控制下4台泵的工频切换中相位角匹配问题时怎样解决的!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可以详细看一下SWS的说明书及线路图

楼主:
没有说明书,苦啊!

网友A:
可以从www.sankenld.com下载

网友B:
小心呀!一个不好变频器受相位切换所产生的大电流打坏.和我联系

网友C:
要选用供水控制基板,才能实现固定与循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