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32与modem

楼主(2003-08-21):
我有两个TP-Link的modem,型号TM-EC5658V。我想针对Modem编程实现两台PC之间拨号连接并进行数据通讯。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或推荐我应该查阅什么样的资料?十万火急!!!

网友A:
现在市面上有串口转以太网的协议转换器,比modem要好的多。为何不试试。www.tcpip.net.cn,www.rs232.net.cn

网友B:
查看看您的 modem 是否支持 AT command, 或是支持其它的 command. 印象中, 只要对支持 AT command 的 modem 送出 ATDT...... 之类的 command 即可使其开始播号. modem 连上后, 就看你的通信协议要怎么作了. 这应该不难作才是.

楼主:
非常感谢论坛及各位高手。在下有问题继续请教。 我已用AT指令把Modem打开,并可实现数据通讯。问题是数据通讯结束后如何挂机?我给232口一个“ATH0”想挂机,可它当数据给发出去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各位大虾赶紧指点指点。

网友B:
不清楚 modem 是如何区分 command/data 的. 您可以试试看在送出 ATH0 之前先等一段时间, 确定不是紧跟在 data 后面发送出去的.

网友B:
try this... +++ Escape sequence The escape sequence allows the modem to exit data mode and enter on-line command mode. While in on-line command mode, you may communicate directly to your modem using AT commands. Once you are finished, you may return to data mode using the ATO command. A pause, the length which is set by the Escape Guard Time (S12), must be used before and after an escape sequence is issued. This pause prevents the modem from interpreting the escape sequence as data. The value of the escape sequence character may be changed using Register S2.

楼主:
非常感谢GaryLin!有机会再向你请教好吗?!:)

网友C:
我写了一个 Modem 自动拨号 和自动接收 小程序。有感兴趣的可以找我要:) yuanhua@icpda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