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while

楼主(2003-08-21):
在用自带的例子连续测脉冲数时,显示部分是在一个while循环里面,当计数是1时,我用来控制 其他程序,我是用一个比较控件,问它是否等于一,如果是就执行下一个程序,但由于这个数是 在while循环里面,就算是一时,他不会把这个结果送出循环,怎样让在循环外面的计数和在循环 里面的保持一致。

网友A:
Use a global variable.

楼主:
你的global variable.是不是指把需要的循环结果即计数器的值对应的那个变量设置为global variable

网友A:
变量设在循环外面, 而在循环内就直接使用该变量作为计数器. 既然内外都是使用同一个变量, 那也就不会有不一致的问题囉!

楼主:
我已经按你方法做了,在count中的全局变量可以在scan中传递了,但由于是两个vi,在count程序运行时必须scan也要运行,它不像subvi,只要运行count那么scan会自动运行,必须手动scan才能运行,怎样实现count传递时,scan会自动运行。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A:
无法理解您所说的. 建议您作更简单易懂的问题描述.

楼主:
就是说program1是用来计数的,而count就是设置的全局变量,当count为数为1是program2测量,当count是3时,program2就停止测量。但在两个程序都在运行时,count才能传递。我想象执行subvi一样,当count为1时自动执行program2,不需要人为的运行它

网友B:
Scan 是怎么运行的呢? 能不能在While Loop 中读一次Counter, Scan 一次?下一次Scan 之前再读一次Counter 2.请问两个Program 是各自独立, 要靠手动去开始Scan 或 停止Scan 吗?

楼主:
两个Program 是各自独立, 要靠手动去开始Scan 但是现在就是想用自动counter数值控制scan程序的运行测量和停止测量,而不需手动运行scan程序

网友B:
所以你想要把Scan 变成一个Sub.VI , OK! 1.选好你要用来传入和传出的变数 2.在Panel (控制面板) 的Icon 上点滑鼠右键选Show Connector Icon 3.再按滑鼠右键选择Patterns 选择合适的Pattern.一个格子只能指定一个变数 4. 用滑鼠点一下变数, 点一下你想要放变数的格子,他就会连结起来. 5.你还可以使用右键 ==> Edit Icon 编辑SubVI 的画面 6.在主程式的Diagram Palette 中 点选Function Palette 的 "Selete a VI ..." , 会跳出一个对话视窗, 请找到储存你做好的SubVI 档案, 放在主程式中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