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个急需请教的问题!

楼主(2003-08-22):
本人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我现在在做一个压力杀菌容器的温度,压力控制系统,它的压缩空气,蒸汽进口全部是用普通的电磁阀控制气动阀,然后气动阀再开闭普通阀门来控制的,我想知道,这样的系统中用PLC的PID调节指令可以做吗?据我所知,PID调节最后是输出一个模拟量去控制比例调节阀才行的,这种普通开关阀可以这样做吗?如果不是,应该用什么来做比较好了?

网友A(2006-11-10):
我急需用普通的电磁阀控制气动阀,请提供厂家、型号等,谢谢!
psdjbfhn@126.com

网友B(2007-04-11):
你好:
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数据采集卡、工控板卡及模块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专业技术公司。
产品系列目前包括:ISA总线、PC104总线、PCI总线、USB总线、端子与调理模块、嵌入系统应用模块等系列.
能够基本满足各种行业用户的需求。
并在医疗、电力、军事、通讯等相关工业领域中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欢迎来电咨询!可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提供驱动,动态连接库,VB,VC例子程序源代码,支持LABVIEW!
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邹
FAX: 010—62963598
电话:010—62987860
网址:www.xckz.com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只是可能控制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