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全长卡,具体尺寸如何定义

楼主(2003-08-22):
请问:什么是全长卡,具体尺寸如何定义?

网友A:
我知道全长卡是pci/isa插槽都有的卡 而半长卡是只有pci或只有isa! 我知道得就这么简单! 请各位赐教

网友B:
我知道有ISA总线的半长卡,没见过PCI总线的半长卡,不知是不是我见识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