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变送器与PLC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

楼主(2003-08-22):
选用两线制传感器,但是PLC输入模块是单端输入,几个通道共用一个信号地。请教是否每个传感器必须外接一个24伏电源,还是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A:
共用一个电源即可

网友B:
共用吧,每个回路用一个带1a保险开关分一下好啦。

网友C(2006-11-14):
可以用一个电源